初学者向前辈请教AUTOCAD转PROTEL PCB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0-01-17):
我是一个初学者,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形状复杂的PCB,但从AUTOCAD转PROTEL99se PCB时经常丢失曲线,我已经检查过多次CAD文件,所有线确实已近连接完好;而且尺寸也不对。请前辈们不吝赐教详细流程。
AUTOCAD文件格式:dxf R12

网友A:
请将AUTOCAD另存为最低版本的DXF,或者说其它几个格式都另存为,然后每种都导入试下,看那种不掉LINE,就用那种格式!试试看一下!

网友B: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