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MOS管放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1-17):
仿真出来为什么只有方波型号了?

楼主:
单个管子可以放大100倍左右的放大倍数码?

网友A:
怎么会“仿真没出来”?已经出来了嘛,工作完全正常。
输出为方波,是输入信号太大,管子已经在大部分时间里工作于饱和或截止状态。注意仿真图中示波器通道1信号幅度已接近电源电压12V。
单支MOS管电压增益达到100倍,很容易做到。

楼主:
哦理解了,因为我源级没加电阻的缘故吧,和三极管一样,交流放大倍数为2个电阻的比值,我加了电阻正弦波出来了,哈哈maychang我运放出来的信号怎么通过2个管子共源放大在2个管子输出啊?

网友A:
5楼:
源极加电阻,是引入了负反馈,这会降低增益,所以输出成为比较接近正弦的波形。
后一句,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请问LZ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C:
楼主用的是Multisim
新版的有那个泰克的示波器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