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和 gnd短路,但是上电以后测量电压可以正常输出3.3v

楼主(2010-01-17):
最近在调试一个arm9的 板子,3v和 gnd之间用万用表量是是短路的 ,但是上电以后测量电压居然还是3.3v,但是内核已经检测不到了,可以排除是电容放电的原因给指点个方向啊,焊接的时候用了点助焊剂,这个有没有 影响啊 ,

网友A:
我之前在做调试板的时候试过有这一种情况,检查发现是一元件焊错了,建议楼主仔细检查电路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