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如何替代LED的功能?谢谢!

楼主(2010-01-17):
5V电源供电串联LED(1.7V,4mA),再串联680欧姆电阻,接于单片机P1口,此连接电路用于控制LED的闪烁。
1.如果想用一蜂鸣器替代此LED,用蜂鸣器实现LED之功能,电路如何设计?(LED的电路去除)
2.如何在LED的电路中添加一个蜂鸣器电路实现LED的功能?(LED的功能保留)

网友A:
用一个三极管驱动一下。

网友B:
1. 用有源蜂鸣器直接替换LED即可
2. 另用一个三极.管驱动有源蜂鸣器,可保留LED功能

楼主:
有源蜂鸣器直接替换的话,单片机的P1口无法实现低电平,当P1口为低电平时,也有1.5V的电压,这样蜂鸣器只有3.5V电压,蜂鸣器不工作。蜂鸣器工作时(5V,20mA)
哪位大哥指导下三极管驱动电路如何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