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1-17):
请教一个小问题
每次在quartus中激励文件中用include命令,总是ERROR。提示无法找到文件,尝试使用全路径也不行。是不是quartus中激励文件无须编译? 还是`include命令无法使用?

网友A:
你少安装可插件吧?

网友B:
路过,不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D:
注意如果用到include
就不要再用加载文件命令了。

网友E:
激励文件只有仿真的时候才需要。

楼主(2010-02-24):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论坛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