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前来请教

楼主(2010-01-17):
本人目前还是在校学生,下学期我们将开设模拟电子电路这门课程。但老师要我们在这学期末(也就是现在)通过自学初步了解模电知识,并完成一个电路设计。这两天我一直在看书,可还是有很多问题无法完成,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我先谢谢大家了!
以下是题目:

窄带选频放大器

窄带选频放大器是由谐振放大器、检波器和低通滤波器组成。通过对前级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电路中加入窄带滤波器(谐振频率约为2KHZ),后级运算放大器加入半波整流电路,输出正半周信号,最后通过低通滤波器输出直流信号,实现窄带选频放大器只选择2KHZ频率信号经过放大后变为直流输出。

器件:运算放大器741    2只     电容2200PF   6只
        二极管2CP11      2只     电容1000PF    2只
        电阻33千欧         4只

这些器件都是应该用到的,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有几个问题:1.      “反馈电路中加入窄带滤波器”  是指加入文式电桥吗?
                    2.      前级运放只有一个输出端口 要怎么和后级两个端口相连 ?
                    3.       怎么用完那些器件啊?老师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知道这些问题对于大家来说肯能非常简单 不屑一顾。但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真的很难,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这题目出得很差,说明更是糊涂。
1、“窄带”和“选频”大致是一个意思,说“窄带选频放大器”是重复。
2、放大器还带检波器?
3、“谐振放大器”再加“低通滤波器”,这是要干什么?
4、“输出直流信号”,这还是放大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这样啊 这说明把我弄得很糊涂,根本没有调幅波怎么可能要检波器
不过还是请你帮帮我 那个反馈该连什么?

网友A:
Sorry!我也很糊涂!
从题目中看,是“谐振放大器”,那么应该有谐振回路。
从说明中看,要在反馈回路中加滤波器,这样倒是也能实现窄带放大。显然,如果是这样,反馈回路中应该是带宽很小的带阻滤波器。有可能,你们老师是要你们用双T电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还是要多谢你拉!

网友B:
这个题目的确出的不好
但是作为作业
楼主还是好好完成吧
先做
有什么问题不懂再在这儿问吧
我们尽量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