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硬起来了,请教关于TA8216的问题

楼主(2010-01-17):
用了很久的三洋组合式小音响终于顶不住猪流感,也**了,主要症状为扁桃体发炎导致咳嗽发热,不吭声了,CD、卡带、电台都正常运作,就是不能放出声音。
    怀疑是音频功放问题,拆开检查无任何明显烧焦元件,功放是个TA8216H,很久没有碰硬件维修了,硬着头皮查了一下DataSheet,用万用表检查了各管脚电压,发觉只有29V的供电电压,没有13V的输出,想自己修修,但不知道应该如何判断是否功放IC TA8216已损坏,看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指教一下。thx

网友A:
用个耳机串个电阻或利用其它音频放大器先检查功放之前的电路是否正常,如确诊为功放问题,根据其电路结构如OTL、OCL、BTL等再去分析功放芯片管脚的电压是否正常才能判断是功放IC的问题还是其它。

网友B:
一般功放都有一个音量调节,用一个耳机接在音量调节的输出听听,有没有声音,如果没有声音使前级坏了,如果有声音,那么8成使功放坏了。

网友C:
输入脚加个小信号就知道了是好是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指引,明天回去试试检查一下,其实自己的思路也是想一级一级来查,但以为能把IC卸下来用万用表简单判断一下就有结果的话,那就省事了,呵,看来是得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