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10-01-17):
我用ams1117给arm供电,断开负载外部电源输入5v,输出3.3v左右

接上负载后问题来了,输出正常,但输入变为4v左右

怎么回事啊?在这个情况下,芯片能否正常工作呢?

网友A:
外部电源的功率不够?

网友B:
5V电源内阻太大;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C:
带负载能力不强

网友D:
一般要1.1V以上压差。4V肯定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