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承接---数据采集板子(两路电压及其相位差)

楼主(2010-01-17):
项目承接,
对象:数据采集电路板的硬件开发
具体描述:采集三路数据:两路是正弦波电压数据(有效值,峰值都可以),第三路是这两路正弦波之间相位差。然后把这三路数据给AD,就可以了。
联系方式:QQ--664893432
报酬:协议

网友A:
可以探讨一下,或许我可以做。QQ:815122056

网友B:
你的项目软件硬件都需要开发,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15257769

网友C:
你的需求写的不明确,如果你相要两路间的相角(或cos值),我只要采两路信号就行了,探讨一下QQ:5-0-4-2-2-5-1-9-2(去掉中间的杠)

网友D:
加QQ:93731789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