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我在用Modelsim时仿真总是出错,请问问题在什么地方?谢谢!

楼主(2010-01-17):
# Reading C:/Actel/Libero_v8.5/Model/tcl/vsim/pref.tcl
# do run.do
# INFO: Simulation library presynth already exists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CTEL vlog 6.4a Compiler 2008.08 Aug 29 2008
# -- Compiling module RW_RAM
#
# Top level modules:
#  RW_RAM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CTEL vlog 6.4a Compiler 2008.08 Aug 29 2008
# -- Compiling module RAM1
#
# Top level modules:
#  RAM1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CTEL vlog 6.4a Compiler 2008.08 Aug 29 2008
# -- Compiling module top
#
# Top level modules:
#  top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CTEL vlog 6.4a Compiler 2008.08 Aug 29 2008
# -- Compiling module test_top
#
# Top level modules:
#  test_top
# vsim -L igloo -L presynth -t 1ps presynth.testbench
#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G:\Actelwork\balise_actel\simulation\presynth.testbench'.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run.do PAUSED at line 17

网友A:
不是已经提示了吗?没有找到文件吗

网友B:
重新加载一下文件试试,加载到你的工程里

网友C:
不是已经提示了吗?没有找到文件吗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错误提示

楼主(2010-02-24):
还是没有解决,过完春节了。现在还不如以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