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隔直问题

楼主:
信号从右端输入,请问R15和R16的作用各是什么
电容和后面的电阻是不是构成高通,前面的是泄直的么

网友A(2010-01-17):
光给出个“特写”没法判断具体是干什么的。可以是滤波,也可以是隔直。

网友B:
楼主自己就回答了
后面的是隔直
前面的是泄露电阻

不过22K这个电阻比较特殊
我也见过在LM324的输出加一个22K电路来改善其交越失真的
建议把前面的电路贴出来

楼主:
为什么我现在贴不了图呢

楼主:
这个是原图

网友B:
R15是直流偏置,同时跟C15构成高通,R16的作用不明确,因为右边的电路看不见

电路有几个问题:
(1)R19太小,LM1875在2倍增益的时候不稳定;
(2)C47应该接在变压器的另一端,否则放大器带不起容性负载从而震荡,同时变压器有直流会烧变压器。
(3)单电源供电,放大器的直流偏置不对,R15接AGND的一段应该接6V。

网友B:
我在上面有个地方说错了,应该是C47应该串在LM1875的输出和变压器输入之间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C47是当时电路画错了,后来就直接去掉了

现在改成R19=20k,R18=10K,1875输出的地方约有100毫伏的波动,不知道怎么解决

原来震得更厉害,后来我把输入地,反馈地,补偿地,单点接地了,就变成100毫伏的拨动了,怎么也去不掉

还有就是对楼上的第三条不是很理解,能仔细说说么,谢了

楼主:
是因为我的放大倍数太小的原因么

网友B:
不是
这个实际上是运放的单电源供电问题
运放没有直流工作点
你去看LM1875的数据手册
上面有单电源的电路图
照着那个来
R19等电阻也使用推荐的值
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
尽量不要更改典型电路
因为那是厂家论证过的最稳定电路

这个跟单点接地没有关系

10# wangxingwu-jlu

楼主:
我这不是单电源的啊
我这个不是双12么???

还有就是的确产生自激振荡了,感觉LM1875很不稳定呢

网友B:
关于单电源的问题,是我看错了,这个我向楼主道个歉。
关于震荡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原因了,但是楼主还没明白,我就说得再详细一点吧:
数据手册第六页的第一行就写着:
The LM1875 is designed to be stable when operated
at a closed-loop gain of 10 or greater。
你让他放大倍数为1,不振荡才怪呢。
出了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要真的这么容易振荡,LM1875怎么会成为如此经典的器件。

修改方法:R19=20K,R18=1K

楼主:
谢谢楼上了,我试试看:)

楼主:
还有怎么结贴给分啊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经典,但仍有一问题,那个1M的电阻是不是用来给C15放电用的?这样的话断电理论约2S就放电完毕,这样下次上电后就不会出现输入音频延迟的现象,以上仅个人观点,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