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号

楼主(2010-01-17):
bios, IO, ni, os, TI
配置BIOS文件生成的*.cmd文件中有如下几句,请问“\”号表示什么意思?
#define TARGET_INITIALIZE() \
IER |= 0x00000001 | NMIE_BIT; \
CSR |= 0x00000001;
#endif // _62_

网友A:
不知道,期待大侠出现!

网友B:
\的意思就是说我这行放不下了放到下一行了,起一个连接作用。也就是说我换行不表示结束

网友C:
LZ,这个问题问的不应该啊,C语言预处理里面就讲过!ls回答正确!加油打基础啊!

网友D:
是啊这么简单一问题,查查书不就知道了,劝你好好学学C语言啊,不然以后编程路不顺呢

楼主(2010-02-24):
想想自己真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