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开发主要用VHDL还是Verilog HDL呢?

楼主(2010-01-17):
FPGA开发主要用VHDL还是Verilog HDL呢?

网友A:
verilog更多些,更简单好用些!

网友B:
Vhdl你叫规范,而verilog比较灵活,一般工作以后,很多的公司都是使用后者的.
刚开始学的话,我觉得可能vhdl比较好入手

网友C:
我课题就用的verilog!

网友D:
Vhdl你叫规范,而verilog比较灵活,一般工作以后,很多的公司都是使用后者的.
刚开始学的话,我觉得可能vhdl比较好入手
引用 网友B:

verilog更好上手,
前提是学过C语言。

楼主:
好的,我用verilog呀!

网友D:
好的,我用verilog呀!
引用 楼主:

只要你学过C,
很容易上手,
但是注意verilog和c的本质区别,
前者是硬件描述语言,
一定要在写代码的同时联想到硬件电路。

网友E:
学校里一般教的都是VHDL,
因为VHDL更严谨。

网友F:
VHDL   最好使

网友G(2010-02-21):
楼上各执己见呀,不知道到底哪个好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哪个都好用,这得看你擅长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