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0-01-17):
一朋友发来一照片,问是什么元件,我一点也不懂。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没见过 帮顶
就封装来看是个三极管
这种封装的貌似没有见过别的器件

你可以测下三个管脚就可以确定是不是三极管
或者直接用万用表测放大倍数

网友B:
貌似 是一个 12v 稳压管, 仅供参考。。。

网友C:
好歹用万用表量一下再说啊,别动不动“挽起裤腿就想知道谁是谁”:L

网友A:
是的

4# xiaotao_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