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将10M的时钟通过FPGA或CPLD分频得到3M的时钟

楼主(2010-01-17):
如何将10M的时钟通过FPGA或CPLD分频得到3M的时钟,最好是Verilog HDL代码。有点急,弄了好一阵子没结果,是我之前小看这个问题了。故来发表请教高手,谢谢!! 对了,是占空比50%的!!

网友A:
直接用锁相环,
时钟的分频倍频用锁相环的话效果会更好

网友B:
直接用锁相环,
时钟的分频倍频用锁相环的话效果会更好
引用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找工作是也遇到过类似的笔试题,
我当时就不会,用锁相环是可以,
但能不能用代码写呢,
这个10M到3M怎么做呢?

网友:
用计数起能分频,可是也不可能能编程3M啊,
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10-02-24):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