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讨论

楼主(2010-01-17):
资料说此图原理是实现一个恒阻负载,a,b为+12V电源供电,A,B接负载(例如电源模块)。调节电位器,等效电阻为VR+R到几欧姆间变化。但照此图,一工作AB间就短路了。功率场效应管我用的是RIF540.别的都一样。

网友A:
RX要选择合适。

负载“电阻”为:

[(Rx (R1+R2) / R2] || (R1 + R2)

RX太小,其结果呈现“短路”。

网友B:
LS
R1和R2分别代表哪两个电阻啊?

网友A:
R1 是 图中的R(8.8K)加VR(1K)的上半部分,R2为VR(1K)的下半部分。

网友C:
一楼正解,一种可能情况是,楼主实验的时候使用的是一般的稳压电源,一般稳压电源的保护电流都在2A左右,那么如果你AB间输入10V电压的话,那么如果不想电路自动保护,R1/R2至少要100倍,那么滑动变阻器基本上要调到头了,在试验阶段,建议楼主将VR换成一个100欧姆的电路来验证。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换了一个33欧姆的电阻(VR)短路故障清除了,但接了一个+24V电源模块(额定电流1.5A),但我只能拉出0.2A的电流。为什么?

网友A:
不应该减小VR,而应该增大RX。

网友C:
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吧?
7# HWM

网友A:
不一样。VR取得太小,分压电压将接近于0V,运放将不能工作。

网友C:
LM324可以输出0V 但是输出不了VCC 所以电压低点无所谓的
9# HWM

网友A:
这不仅仅是单电源的问题,而是将电压控制范围压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极不宜与控制。这不仅受到OP的失调电压的影响,而且还极易受到干扰。其实这个电路的RX应针对不同的负载级别(大中小)作适当的改变,才能获得相应的效果。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说错了,原来用0.05欧姆的电阻,AB间会短路,我换了一个10欧姆(30W)的电阻(RX)短路故障清除了,但接了一个+24V电源模块(额定电流1.5A),但我只能拉出0.2A的电流。为什么?

网友A:
差不多啊。按二楼的式子,你算算电阻是多少?

网友D:
LZ的一堆问题,都可以用欧姆定律解决。

LZ,你就不会用欧姆定律先算一算?

网友E:
这个是一个开关电源,,,,电流在RX上的压降和电位器上的压降一样就可得出电流了,,,,,会短路什么意思了

网友D:
LS别瞎说,这根本不是“开关电源”,而是线性电路。

只是LZ用的饱和了

楼主:
本人太菜,各位大侠告诉我器件参数到底怎么选,能拉出2A的电流。

网友A:
选择适当的RX。式子都有了,自己算一下即可。

网友F:
14楼18楼已经说过,17楼就是不愿意算。
再菜,欧姆定律总会吧?
像这样,“各位大侠告诉我器件参数到底怎么选”,你再过十年也没有进步,仍然菜。

网友G:
贴俩图,我倒是认为输入受失调电压影响大,而且我认为输出应该不能到0V

网友H:
我也做了一个电子负载但我用的功率管是IRFP150,但是我的电源用在60V左右,把它恒流在小电流的时候,IRFP150很容易就烧了,就几秒钟的时间。算了一下式功率把片子烧了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I:
我为什么算出来是这样的答案。哪里错啦?R3就是Rx。
U+=R2/(R1+R2)*Uo
U-=U+
I2=I3=U-/Rx
     =U+/Rx
I1=U+/R2
I=I1+I2=U+*(1/R2+1/Rx)
=R2/(R1+R2)*(1/R2+1/Rx)*Uo
R负载=Uo/I
        =1/(R2/(R1+R2)*(1/R2+1/Rx))
        =(R1+R2)/R2*(R2//Rx)

网友J:
这种图一般在什么书上能够看到呢?

网友K:
A,B接负载(例如电源模块)。

这句话恐怕有误。因此,楼主可能整个理解错了。

如果是所谓的恒流负载,则负载应当接在电流表A处(串联)。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必要再讨论。

网友J(2010-02-17):
哪位能告诉我47ohm的电阻的用途?谢谢

网友L:
这种图一般在什么书上能够看到呢?
引用 网友J:

很多线性压控恒流源都是这个结构的...IC设计里关于电流基准的很多都会类似的东西,不过运放输入端是个bandgap

哪位能告诉我47ohm的电阻的用途?谢谢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阻是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时候引入一个零点作为补偿的

网友J:
很多线性压控恒流源都是这个结构的...IC设计里关于电流基准的很多都会类似的东西,不过运放输入端是个bandgap

这个电阻是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时候引入一个零点作为补偿的 ...
引用 网友L:

我听说是为了避免OPA振荡,是这个用途么?

网友L:
我听说是为了避免OPA振荡,是这个用途么?
引用 网友J:

是的,就是做这个用处的
简单说来就是加大容性负载的时候反馈系统相位裕度不够,输出结点这个次主极点频率过低(运放主极点基本都设计在内部)

网友M:
2楼已正解!

网友N:
LZ的电路把负电源当做参考点了,使OP工作于非线性区.
仿真文件MULTISI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