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lash测试

楼主(2010-01-17):
注:
在对Flash测试之前,先要确认电源部分、FPGA部分、时钟部分、SDRAM已正常工作,并且已将 3128.pof 下载到 U501 当中。电源、FPGA、时钟的测试参见 电源测试FPGA和时钟测试 ,SDRAM测试参见 SDRAM测试
Flash测试方法

1.接通开发板电源,用万用表检测Flash芯片的电源引脚电压,正常应为3.3V,测量后切断开发板电源。用万用表检测Flash芯片的各个信号引脚及FPGA对应的引脚是否有短路、虚焊问题,检测Flash芯片与FPGA之间的的连线,是否全部连通。

2.用下载线(以ByteblasterII为例)将PC的并口与FPGA的Jtag口(J105)连接。J105插座的方形焊盘引脚为1脚,对应下载线的红色引线,不要接反。下载线接好后,将开发板上的 S101 置于 (1:on | 2:on) 状态,接通开发板电源。

3.通过 File => Altera => Quartus II6.0 => Quartus II6.0 Programmer ,打开 Quartus II6.0 Programmer ,并将 Mode 选项设为 Jtag

4.点击 Add File 按钮,根据所用的FPGA的型号打开相应的测试工程,并选中 Program/Configure 选项。若使用 EP1C12Q240C8 器件,则打开 1c12.sof ;若使用 EP1C6Q240C8 器件,则打开 1c6.sof

5.如果 Hardware 选项中显示 No Hardware , 点击 Hardware setup 按钮进行下载线设置。在 hardware Setup 对话框的 Hardware Settings 设置页上点击 Add Hardware 按钮。在 Add Hardware 对话框上选择恰当的下载线类型,点击 OK 按钮。回到 Hardware Setup 对话框,在 Available Hardware items 中,双击所需要的下载线类型,点击 Close 按钮。

6.点击 Start 按钮,将测试工程下载到FPGA中。

7.flash_test.elf 复制到 c:\ 下,通过 File => Altera => Nios II EDS6.0 => Nios II Command Shell 打开 Nios II Command Shell 。在 Nios II Command Shell 中,依次输入 cd c:nios2-download flash_test.elf -gnios2-terminal 三个命令,观察输出结果,各项测试结果均为 pass 则Flash工作正常,否则重新检查Flash及FPGA的是否有焊接问题,或更换Flash芯片。

网友A:
楼主这是altera公司的FPGA啊。
呵呵。

楼主(2010-02-24):
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