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占空比

楼主(2010-01-17):
(无正文)

网友A:
不怎么懂,可否用上升沿来计数实现呢?你试试

网友B:
这个我不怎么懂,只是给个想法啊。
可否计数实现呢?
也就是第一个上升沿来时开始计数器1计数,下降沿来时停止计数器1计数,同时开始计数器2的计数,然后相比就可以得出来了吧
哈哈
抛砖引玉啊

网友C:
选用100M的工作频率.使用此时钟检测输入信号上升沿——上升沿检测模块.(用两级触发器就能做)

上升沿到达后使能高电平计数器(100m做时钟)开始计数。--计数器模块1

使用此时钟检测输入信号下降沿-----下降沿检测模块

下降沿到来后 停止 高电平计数器,启动低电平计数器————计数模块2

完成后,将两个计数器的结果分别取出,就是想要的数据了

网友D:
还好做吧,
你的系统时钟频率越高用计数器计数的精度也越高吗,
哈哈。

网友E:
hehe,方式很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