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错误

楼主(2010-01-17):
各位好!
   我在用CCS编译程序是出现以下的错误提示不知道为什么,不明白怎么解决,希望各位前辈帮忙解决下,谢谢各位了!
"C:/CCStudio_v3.3/C5500/cgtools/include/excpt.h", line 23: fatal error: #error ERROR: Only Mac or Win32 targets supported

网友:
函数调用有问题?

网友A(2012-11-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你这个头文件是在哪个函数里面加的啊?

网友B:
在子函数中加入此头文件就会提示此错误,在主函数中加入此头文件,并且在项目中加入就不会提示此错误。并且在使用时,需要在主函数和子函数中添加头文件#include "stdlib.h"。

网友B:
用上面的方法试试。

网友C:
我按的楼上的方法试过了,编译通过:victory:

网友B:
楼上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吗,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