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如何阅读HDL程序

楼主(2010-01-17):
理解电路描述重要的是注意三个方面:1、首先了解功能和处理过程 2、信号连接,模块层次多了,相同的信号会被赋于不同的名字 3、最后看时序,程序上看着不顺,就仿真看波形了。最后情景式阅读程序,因为一个电路模块往往能处理各种情况,按某一个事件为起点,再次看模块的处理过程,这样实际又回到第1点去理解处理过程了。 把各个不同Event处理过程都看一遍,程序就算领会了。

网友A:
其实我觉得:先看输入输出,
了解他是干什么的,
只要把握好主方向,就好读了。

网友:
先了解总体思路,
看清架构,
再仔细阅读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