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除法器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10-01-17):
乘法器可以转换成移位和加法,
除法器就不知道了,
有人能给提供一个除法器的Verilog代码吗?

网友A(2010-03-07):
Simulink hdl coder中有除法器,可以变换成verilog.具体文档是English,我没有认真读过.但是肯定有路!

网友B:
楼上的真会找办法,
哈哈。
你是指用matlab中的dsp builder来做吗?

网友C:
楼上的说的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DSP builder里的编译吧,直接编译成Verilog代码

网友A:
simulink hdl coder是mathworks的产品,不是 altera的dsp builer,也不是xilinx的system generator,simulink hdl coder和FPGA生产厂家无关.

网友A:
在MATLAB 2010a版本中,其组件simulink hdl coder已经部分支持除法器

网友D:
MATLAB 2010a版本中,其组件simulink hdl coder已经部分支持除法器?我还不知道

网友E:
是吗?看来的赶紧去掌握一下MATLAB了

网友F:
哟,matlab还有这个功能呢,去看看

网友A:
我看Simulink hdl coder象是硬件领域的"C语言",而verilog和vhdl就是硬件领域的"汇编语言".比喻不一定恰当,而掌握了C语言,非要精通汇编吗?仁者见仁.

网友A:
RE: 求除法器的Verilog代码?

我来show一下simulink hdl coder代码,myled.mdl是simulink hdl coder的模型,MYLED_CONTROL.m是模型的控制代码,hdlsrc是Simulink hdl coder生成的代码,只要copy这些代码便可用于任何公司的fpga,作为一个例子,使用了周立功easyFPGA 030,并建立了ACTEL LIBERO8.6工程,控制其四个LED.不信可以试试,是MATLAB 2009B.我可是帮了周立功一把,希望周立功不要杀我的猪了.[local]3[/local]

网友A:
代码怎么也上不去,在周立功bbs中FPGA中有

网友G:
除法可以转换成乘以除数的倒数,依然用乘法解决。。。:L

网友B:
我想问问楼上的倒数怎么求,嘿嘿。

楼主:
我用Simulink hdl coder尝试了一下,
还不错,谢谢了。

网友H:
真是out了,赶紧去看看

网友G:
我看Simulink hdl coder象是硬件领域的"C语言",而verilog和vhdl就是硬件领域的"汇编语言".比喻不一定恰当,而掌握了C语言,非要精通汇编吗?仁者见仁.
引用 网友A:

至少目前的工具,自动生成的HDL代码,其效率和资源使用方面,跟自己用HDL语言写的模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没用过Altera的DSP Builder,但是用过Xilinx的AccelDSP,用matlab生成的HDL代码,其资源使用方面不太理想。而工具生成的模块接口一般都是标准化的,个人还需要做大量的接口工作(数据流控制、控制时序调整等等。简单的算法无所谓,稍大的算法你就要吃苦头了),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当然,如果只是个人学习,或者跑跑流程,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用在产品开发中,不能说一定就不行,但是目前的工具水平还是尚需努力的(能用小容量的,老板是不会让你用大容量的)。你的这种类比,从层次上来说,本身没有错。但是差距在于工具水平。就目前FPGA的工具水平来说,要开发产品,可以不会“C语言”,但是必须要会“汇编”。将来如何,不好说╮(╯▽╰)╭
何况你的是“我看”,“像是”……

网友G:
《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作者:(美)DavidA.Patterson (美)JohnL.Hennessy
这本书里有关于CPU内计算单元的原理,印象中里边有除法器的实现描述(我看的好像是第4版,有点久,就不太清了),看懂了可以直接用HDL代码写,不是很难。

网友C:
楼上真热心,学习了

网友I:
MATLAB 2010a版本中,其组件simulink hdl coder已经部分支持除法器?这几天正在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