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大虾帮忙解决 关于 FPGA 问题

楼主(2010-01-17):
我想把两片FPGA一起用,就是一个作为主处理器,另外一个作为从设备,不知道这样做的可行性多多大,它们之间怎么连接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这么用过,不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你自己试试看吧!给大家总结下经验!

网友C(2010-02-22):
不知道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吧,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