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与信号放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7):
lz指的信号放大是指的幅值放大吗。

FPGA里面一般没有嵌入AD ,DA硬核,所以一般都是基于数字信号的计算和电路设计。

所以如果外面有数模转换电路,只在fpga中实现数字处理,是可以实现信号的放大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只在fpga中实现数字处理可以实现信号放大

网友C: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cid=93&index=4
用fpga实现可控放大的例子

网友D:
显然可以啊

网友E:
楼主的描述有问题啊,
呵呵。

网友:
FPGA是纯的数字电路,也能做放大吗?

网友F:
这个怎么不可以的,电脑里调音不就是数字电路调幅值吗

楼主(2010-02-24):
明白了,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