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比例放大电路实验数据分析

楼主(2010-01-17):
LM324(TI)电路图
我用1n4148,可变电阻,若干碳膜电阻,LM324,3节干电池做反比例放大实验,测试数据如下,
当Rf=100K时,Ui=0.26V,Uo=1.57V。
当Rf=50K时,Ui=0.23V,Uo=1.51V。
当Rf=33.3K时,Ui=0.18V,Uo=1.49V。
感觉实验不成功,放大的误差与理想值太大了。
注:1n4148在这三次导通时电压降都是0.86至0.88.我查手册是1v@200mA。Ui是指R1的左端的电压。
实验哪里出问题了?还是测直流就是这个样子的,如何测交流就好了。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压仅3V,太低了。
此外,你用两个100k电阻将运放同相输入端偏置到3V之半,计算直流输入电压应该以此点为准。

网友B:
运放问题,10个有8个是电源问题

网友C:
这三个数据毫无价值,因为电路都没有正常工作,这个电路的陷阱太多了,楼主全给掉进去了。
1.        反相端到地有直流通路,所以同相端的直流偏置电压1.5V会被放大,放大倍数为RF/R1,所以输出会飘到正电源,这是陷阱之一,所以应该在R1之前加电容隔直;
2.        就算隔直了,这个电路还是不能工作,因为LM324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和正电源之间会有1.5V左右的压差,在3V的供电下且有1.5V偏置的情况下,动态范围为为[0,1.5V],高于1.5V的会被截止,所以楼主测得的三个数据是一样的。这是陷阱之二。解决方法,增加LM324的电源到10V左右,如果这个电路需要在低电压的情况下工作,则应该换成轨到轨的运放。

楼主:
谢谢bbsidking,我只会背公式,电路一边就搞不清楚了,
请问“反相端到地有直流通路,所以同相端的直流偏置电压1.5V会被放大”这个因果关系如何推出的?想不通。
我就知道单电源运放需要在同相输入端加一半的电压,运放才能正常工作。我把他看成定理了。
你那句话也是定理吗?

网友C:
这个不是定理
都是在身负反馈的条件下推出来的

5# clle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