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射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10-01-17):
输出波形怎么这样啊?

网友A:
您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B:
你是不是设置过仪表仪器选项啦。如图

网友C:
频率多大?

楼主:
没设置过啊,要设置吗?不懂,刚学,望您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D:
电路不正确,问题比较多
  多翻下资料,极性电容方向,放大倍数参数的设定等,

楼主:
极性电容方向没错啊,如果是放大倍数问题,那也应该是饱和失真啊?能劳烦你给我改下电路不?谢谢!

楼主:
我知道了,是电路图的问题。看到没Rb与Q1基极相连的线的标号是0,0代表接地啊!谢谢你咯!

网友E:
0不一定表示地
你最好在输出加个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