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DIY求助

楼主(2010-01-17):
从别人那里找了块JLINK的PCB,焊接完成后,用SAM-BA软件写入固件程序后,LED亮了,但是不工作,用J-LINK commander连接,LED不停的闪烁,但是一直无法成功,我截图如下,请各位DIY成功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2010-11-22):
试试用SAM-PROG下载试试,我就是碰见这种情况,换用SAM-PROG好使的

网友B:
再找个J-link,用 J-flash ARM 烧固件,我的就是这样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