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很脏一般是咋清理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7):
你可以试一下;P

网友B:
没问题,除非板子上有怕水的元器件。焊接厂焊完板子,最后一遍就是清水洗。

网友C:
元件都不怕谁的吗

网友D:
有些插件元件管脚容易长锈,要是不凉干了在上电的话就容易电解了

网友E:
用水洗,没问题!以前经常把一些发霉和很脏的电路板用水洗,用牙刷刷,再用洗洁精清洗!:lol,不过切记要拿太阳底下晒干啊,特别是一些被元件遮住的PCB,拿电吹风吹干。总之就是在干之前千万不要上电,轻则铜箔霉断,重则。。。。

网友F:
洗板水+防静电刷

网友G:
洗了得马上彻底弄干.

楼主:
马上就有这么多人回答啊,好开心那。湿着上电肯定不行,这个差不多也算生活常识了。那我就放心地用水洗了:lol,谢谢哦

网友H:
用水洗?太强大了吧!

7楼算是正解!
现在的洗板水其实就是酒精,酒精的溶解比较好,容易挥发,带走你刷板时的热量,对板子有保护作用
刷子一定是防静电的。

网友I:
用洗板水啊 我维修班子的时候倒是会用水冲洗厚厚的灰尘

网友J:
水洗,没问题。
但是需要你注意:尽量用过滤一遍的水,自来水中有铁锈,如果你幸运,铁锈落在管脚非常密的地方,或是BGA下面。吼吼,那就恭喜你了。

可以,将自来水通过过滤器,过滤一下。或者,接一盆水,静止一会,用上层的水清洗。

只要没有怕水的元件,一般来讲都没事的。

器件,也没有那么的娇气的。

网友K:
业余的方法:
找个塑料袋,装些酒精(药店5元一大瓶95%的),将板子放进去,扎紧袋口,浸泡1-2小时,
再将板子晃动几分钟,取出晾干或烘干即可。如果板子太脏,可以用酒精先洗刷一次,再按上面
的方法处理。常常用此方法清洗手工焊接的PCB板,效果不会比专业超声清洗的差多少。

不建议用水洗,水的溶解性能差,特别是对油污,弄不好会越洗越“脏”。

网友L:
3楼牛人啊

网友M:
我一般都是用酒精擦。反正酒精便宜,干的也快。

网友N:
我经常用汰渍洗衣粉加水猛刷,再用清水冲洗、刷洗,再漂洗。吹风机吹干。洗后光亮如新。

网友O:
女的就是不一样 爱干净

网友P:
看看回流焊之后用什么清洗就知道了。

网友Q:
建议用无水乙醇浸泡,然后刷,晾干即可,不过有时候上面会出现一层白色的粉状物,也很不好清理,应该是一般的集成电路板上面都有绝缘漆,与 酒精发生反应产物吧。。。。。。。水浸的话,一定要烘干,但是很有可能迫不及待的上电。。我就干过这种事。。。表面干了,里面尤其是个别集成电路。。贴片下面很有可能有潮气,影响工作哦~

网友P:
建议用无水乙醇浸泡,然后刷,晾干即可,不过有时候上面会出现一层白色的粉状物,也很不好清理,应该是一般的集成电路板上面都有绝缘漆,与 酒精发生反应产物吧。。。。。。。水浸的话,一定要烘干,但是很有可能迫 ...
引用 网友Q:

那是松香等的残留物被酒精溶解后的状况。

我们都只在回流焊后用抹机水清洗,然后用蒸馏水再次清洗,然后快速烘干后喷防水胶处理。

网友R:
稀释后的酒精

网友S:
酒精洗过会发白,应该与松香发生反应

网友T: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是拿酒精直接洗的。
现在有卖洗板水,擦擦晾干就可以了

网友U:
建议用天那水,用酒精的话洗完后很容易发白的(是酒精吸收了空气中的水蒸气).不过天那水味道很大.要用风筒彻底吹干.

网友V:
酒精,灰尘嘛,擦擦就可以了。
NND,以后一定要弄个女性马甲,丫的回答得这么勤快!!

网友W:
超声波洗板机+洗板水

网友X:
不看还真不知道用什么洗呢。不过大家对这问题竟然还有争议,没个标准答案:L

网友P:
天那水就是一般所说的洗板水,抹机水也有天那水成分。

有毒易燃非环保。

所以,高质量的生产一般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