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再问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0-01-17):
我一直搞不明白,三态门里面的高阻态是干啥用的,
还有高阻态的时候从外部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它的电流,电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高阻态输入电流可以忽略

网友B:
高输入阻抗,可以用于获取信号而对原电路负载影响极小!也就是楼上说的,分流极小。

网友A:
可以放,你点高级回复,插入附件

网友C:
4楼是不是发错了?:lol

网友A:
:L手机发的,的确发错地方了

网友C:
高阻态就是只有电容效应,没有电阻效应

网友D:
高阻态这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述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哦,手机还能上这个网?!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网友F:
高组态可有用了 呵呵
单片机切为输入状态后,对外信号为高阻态。
检测输入状态时,不会影响输入信号。

网友C:
检测输入状态时,不会影响输入信号?有点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