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继电器并联二极管怎么检测

楼主(2010-01-17):
生产PCB板上继电器并联了个二极管,怎样才能用仪器或工装测试出D3元件?

网友A:
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X1档,正向反向各量一次继电器绕组两端。两次量出电阻值有差别为D3存在。
指针式万用表红表笔接12V时量出电阻较小,D3方向正确。

网友B:
2楼能解释下原理吗?继电器绕组两端电阻不是一样的吗?直接在板上测试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另:我目前手上没有模拟的万用表,只用数字万用表测试两端是一样的。

网友C:
分两次,从两端加限流的12V直流电压,然后测压降,如果相等,D3坏,如果一大,一小正常.如为12V,或0V,继电器,D3都坏,

网友A:
3楼:
继电器绕组,无论正向测还是反向测,那是一样的,但并联上二极管,正向反向就不一样了。

网友D:
指针式万用表红表笔内接的是电源的负极

网友E:
测试这个很简单咯,因为二极管的非线性,到达0.6V左右,电压箝位电流飞升,测试时只要提供足够的电流(在继电器等效内阻上能产生1V以上),此时二极管正向导通端电压0.6V左右反相1V以上(取决于你的测试电流和继电器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