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1-17):
计数器的容量和计数器的技术容量有区别吗?为什么书上说4位二进制计数器的容量是15?谢谢。怎么求容量?

网友A:
计数器的容量?

是指最大计数值吧,若是如此则有

C = 2^N - 1

其中N为计数器的位数,其实这就是N位二进制数11...1的值。

网友:
因为到了15后,再计,会变成0,所以它只能计到15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