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示波器的参数

楼主(2010-01-17):
请问,数字示波器1的带宽为50M,实时采样率1 GSa/s(单通道 )。双通道为500MSa/s
数字示波器2的带宽为60M,实时采样率500MSa/s(单通道 )。双通道为250MSa/s.
哪个好呀。

网友A:
看参数当然是1好,什么参数都要高些。

但实际使用效果那可就难说了

楼主:
我刚才把50M和60M写反了,所以再请比较下。

网友B(2010-04-09):
那么示波器1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