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屏点阵求助

楼主(2010-01-17):
大家好,我想自己做个由16块8X8的点阵组成的条屏,由51单片机去控制。现在我大致的思路是:单片机外加,1、一个EEPROM作为点阵数据的存储,2、加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74595移位寄存器作为点阵的列输出,3、再加一个4-16译码器作为点阵的行输出,4、然后再加一个max232跟电脑串口连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我怕单片机的输出电流不够大不能驱动那么大的点阵,2、点阵数据的存储该怎么完成 ,3、怕单片机的扫描频率不够 这三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希望能给与详细解答,小弟感激不敬!!

网友A:
1、列可以直接驱动,行当然应该做电流放大;至于单片机带动74595,并接的引脚要考虑扇出系数,大于8时最好加缓冲器并分组;
2、点阵数据的存储想怎么存储就怎么存储,可以存储字库作为字符显示,也可以整屏整屏的存储用电脑发数据,自己看着办;
3、16块8X8才多大的分辨率,单片机怎么做都忙得过来的;

不要怕这怕那的了,自己先动手做吧,做错了也可以再改的。

网友B:
想提问一下2楼:怎么样整屏整屏地存储??

网友C:
想提问一下2楼:怎么样整屏整屏地存储??
引用 网友B:

老x的意思应该是说全屏点阵在上位机生成,通过232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