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DS18B20 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转换怎么转换?

楼主(2010-01-17):
大家好,DS18B20 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转换怎么转换?
a=tempread();//读低8位
b=tempread();//读高8位

接下来该怎么写?

网友A:
看下数据手册撒 写的很清楚的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传一段我以前刚开始学单片机时写程序吧~那时候比较菜,写得不好,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