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问题

楼主(2010-01-17):
用MiniProg烧26443不知行不行啊?

楼主:
用ICE可以吧,能的话就弄几个

网友A:
肯定可以烧写!

网友B:
不管你用miniprog 还是 cy3215 都可以烧写,
关键要你的psoc programmer 下载软件是最新的,以防你所用的IC 在list里面不能找到。
最新的programmer 里面几乎含有所有psoc IC

网友C:
可以烧写。但问题是这个型号好少见呀,呵呵

网友D:
弄几个吧,看来可以的,呵呵

网友E:
很少见,你遇到问题没人帮你解决啦

楼主:
好的,好的,呵呵

网友F:
呵呵,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