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惊无险

楼主(2010-01-17):
上次调试一个Ateml8做的一个温度控制板,单片机的供电没有用单独的直流电源,而是直接用200VAC经阻容降压后整流滤波然后加7805做的,后面加了个5.1V的稳压管;之前自己调试时为安全就接了个直流5V供电,下载程序调试完成后,就要用220V供电了,开始也是正常的,后来说要把串口接上,我感觉这样会出问题,还问了老大的,老大说没事,接吧....

结果,我把串口一插,只见火花一冒,全熄火了....

电脑(台式机)也熄火了,而且开不了机了(后来确定是电源烧了,而且是5V待机电源坏了),板子的地线全烧断了,单片机中间烧了个窟窿,usb转串口线也挂了DB9的5脚针只剩一半了...
这一插,损失还不小了,还好人没被电到,插的时候是有点担心,手拿的绝缘部分..庆幸啊...后来跟老大汇报情况,还被数落了一顿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笨,一点小事都办不好”....真是冤啊,他要不发话,才不会去弄.....

老大查看现场后说是电脑没接地造成的.....
不过后来老大还是把板子改了了,装了一只很小的变压器上去,安全第一啊...

所以想请大家分析下,出现上述现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各位切记:无论如何不要用所谓“阻容降压”给你的设备供电。

“板子的地线全烧断了,单片机中间烧了个窟窿,usb转串口线也挂了DB9的5脚针只剩一半了”
各位的身体,不会比电路板还结实吧?

网友B:
我记得
我看所有介绍电容加压的**的最后
都会说到这个电路不安全
如果一定要使用
确定不要与其他电路互联
注意绝缘

2# maychang

楼主:
老大就是我们公司的总工...呵呵
NND,完全是要我去送死...

但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C:
各位切记:无论如何不要用所谓“阻容降压”给你的设备供电。

“板子的地线全烧断了,单片机中间烧了个窟窿,usb转串口线也挂了DB9的5脚针只剩一半了”
各位的身体,不会比电路板还结实吧? ...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讲解下“阻容降压”的危害吗?

网友D:
把所有电源、地回路画出来,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网友:
220V火线和零线短路而已。

网友E:
这种公司……还是远离为妙

网友F:
阻容降压只能独立工作,拿去接PC,和拿火线接到PC地线上的效果是一致的

网友G:
感觉跟直接拿示波器去测没有隔离的桥式整流电路的热地一样

网友H:
哈哈哈。老大就是老大,干事都是轰天动地的。

网友I:
操。。。。现在的老大,自己弄错了,还怪别人。。。。

网友J:
偷笑的同时,给自己提个醒。:lol

网友K:
即使是零线接电脑的地,也有危险,零线不是真正的0V,而且万一市电供电端零线没接好,零线也成了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