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const常量存储位置

楼主(2010-01-17):
在做界面菜单时,会用到大量的菜单界面
如unsigned char const *tmp="系统初始化中..."
在STM8S中如何将这个常量放到code空间啊,不占RAM空间?

网友A:
没用过,不过看一下编译器的帮助文件可能更快……

网友B:
const不就是定义到code区域的吗?

还有一个办法,找到lkf文件,在code申明一个指定区域,用#pragma section (name) 方式也可以指定代码在某个指定区域。

这个内容在COSMIC安装目录下的帮助里面有提到。

楼主:
const不就是定义到code区域的吗?

还有一个办法,找到lkf文件,在code申明一个指定区域,用#pragma section (name) 方式也可以指定代码在某个指定区域。

这个内容在COSMIC安装目录下的帮助里面有提到。 ...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编译器一般都是code或const关键字,
但是COSMIC向来比较怪异,不敢确定,特上来问问

网友C:
你实际写一个TEST不就知道了吗?

有这问的时间,自己早就TEST出来了。

网友D:
定义成const类型,本身应该就不占RAM了吧

楼主:
定义成const类型,本身应该就不占RAM了吧
引用 网友D:

毛,定义了const,在看.map文件,const的大小一点没变,倒是那个
.debug变大了,郁闷

网友E: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E:

肯定早试过了,

网友F(2010-08-13):
这样:
const @far unsigned char *tmp="系统初始化中..."

网友G(2011-12-28):
我试了好像放在rom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