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LED条屏求助

楼主(2010-01-18):
大家好,我想自己做个由16块8X8的点阵组成的条屏,由51单片机去控制。现在我大致的思路是:单片机外加,1、一个EEPROM作为点阵数据的存储,2、加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74595移位寄存器作为点阵的列输出,3、再加一个4-16译码器作为点阵的行输出,4、然后再加一个max232跟电脑串口连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我怕单片机的输出电流不够大不能驱动那么大的点阵,2、点阵数据的存储该怎么完成 ,
如何数据超出单片机的内部存储器的容量的话,那不是要在片外扩展片外存储器嘛,如果片外存储器我采用并行输出的方式,一开始那我大量的数据该怎么放到存储器中?如果我片外的存储器采用I2C接口的话,那大量的数据又该如何存储?
,3、怕单片机的扫描频率不够 这三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希望能给与详细解答,小弟感激不敬!!

网友A:
这个问题,貌似在群里面出现过!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流不够大的话,可以加三极管!加个很普通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至于外扩RAM或者你要外扩ROM这些在书本上都有大把的资料!  单片机的频率根本不是问题,你可以只要扫描16次!而不是扫描16*16次,至于怎么扫描!,,,,

网友A:
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去看我做的那个**!貌似和你这个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