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

楼主(2010-01-18):
(无正文)

网友A:
ss14是1n5819
其他用百度

楼主:
百度就是个废品

Google也没找到滴。。。

楼主:
SS14  这个搜了搜 确认是5819了 其他的呢  实在没找到  唉

楼主:
不是81H/L  。。。。

网友B:
吃不准型号时则需要进行一些辅助分析,例如实物的封装(叫不出名的贴图上来),周边器件及相关参数,例如,案例疑似一枚30v稳压管,那你就顺藤摸瓜,检查与之相连的有没有30v以上的电压存在,若没有,则可排除在外.有条件测试,则更方便,可靠.

〓◆ 贴片元件代码手册 308页 5.0M PDF+书签 ◆〓 , 09年最新版

〓◆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 高清pdf+书签 ◆〓

楼主:
吃不准型号时则需要进行一些辅助分析,例如实物的封装(叫不出名的贴图上来),周边器件及相关参数,例如,案例疑似一枚30v稳压管,那你就顺藤摸瓜,检查与之相连的有没有30v以上的电压存在,若没有,则可排除在外.有条件测试, ...
引用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