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MER定时时

楼主(2010-01-18):
LDI   T1L,00H;timer1设置
LDI   T1H,00H
LDI   TM1,00H;2048分频
晶振选用4M晶振,芯片为69P42一个中断的周期不是0.524288s吧?怎么测出来的是131ms啊?

网友A:
请问是如何测出来的?

楼主:
我有数字示波器啊

楼主:
用软件上的那个示波器也可以测出来啊

网友A:
按您的设置确实是0.524288s,您测出来的131ms只是它的1/4,您再确认一下是否是选择的4MHZ.

楼主:
对啊,确实是4M的晶振,软件上的示波器测出来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还有没有其他影响的因素呢?

网友A:
麻烦将您的设置及示波器测试截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设置的话就上面那些了啊

楼主:
TIMER1_ISP:
              STA AC1_BACK,00H
              ANDIM IRQ,1101B
              ORIM  F_TIMER,0010B
TIMER1_END:
              ORIM IE,0110B
              LDA AC1_BACK,00H
              RTNI

网友A:
麻烦您将其它程序屏蔽掉,只保留TIMER1的程序,主程序请NOP循环.
然后在TIMER1中断中翻转一个I/O口,即用EORIM  PORTX   1111B
然后再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这个口的翻转情况.

楼主:
单独TIMER1工作是你说的那个时间啊可是为什么两个同时工作时就出现了那种情况啊

楼主:
LDI IE,0110B这个指令给两个定时中断产生了影响吗?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程序中有误操作,在其它地方有对TIMER1或是TIMER1中设置的标志位更改掉了.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现在只要同时开两个定时器LDI IE,0110B TIMER1就不工作了,只有关闭TIMER0才能工作啊

网友A:
把程序主程序屏蔽掉,主程序只保留NOP循环, 保留TIMER0,TIMER1中断,再试一下.

如果这样还不行,请把这段程序贴上来我看看.

楼主:
行是行了,可是TIMER1的时间又不对了啊
;***************
;程序
;****************
               ORG       0000H
               JMP       REST
               RTNI
               JMP       TIMER0_ISP
               JMP       TIMER1_ISP
               RTNI
;****************************
;TM0中断服务子程序
;****************************
TIMER0_ISP: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011B
              ORIM F_TIMER,0001B ;设置“5ms 到”标志
              BA0 TIMER0_END
TIMER0_END:
              ORIM IE,0110B
              LDA AC_BACK,00H
              RTNI
;****************************
; TM1中断服务子程序
;****************************
TIMER1_ISP:
              STA AC1_BACK,00H
              ANDIM IRQ,1101B
              ORIM  F_TIMER,0010B
TIMER1_END:
              LDI IE,0010B
              LDA AC1_BACK,00H
              RTNI
;****************
;上电初始化
;*****************
REST:
               NOP
               NOP
               LDI  DPL,00H
               LDI  DPM,03H
               LDI  DPH,00H
POWER_RESET_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LDI  TEMP,00H
               ADCM DPM,00H
               BA3  POWER_RESET_2
               JMP  POWER_RESET_3
POWER_RESET_2:
               ADIM DPH,01H
POWER_RESET_3:
               SBI  DPH,01H
               BNZ  POWER_RESET_1
               SBI  DPM,04H
               BNZ  POWER_RESET_1
               CALL XTJCQ_IST              ;初始化系统寄存器
XTJCQ_IST:
               ;PORT口初始化
               LDI   PORTA,00H
               LDI   PORTB,00H
               LDI   PORTC,0001B
               LDI   PORTD,0FH;打开上拉电阻使用低电平按键有效
               LDI   PORTE,00H
               LDI   PACR,0FH
               LDI   PBCR,0FH
               LDI   PCCR,1110B;输出口
               LDI   PDCR,1000B;输入口
               LDI   PECR,0FH
               ;TIMER初始化
               LDI   T0,00H;选择外部时钟
               LDI   T0L,00H
               LDI   T0H,00H
               LDI   TM0,07H
               LDI   T1L,00H;timer1设置
               LDI   T1H,00H
               LDI   TM1,00H;2048分频
               LDI   IE,0110B ;打开timer0、timer1中断

OUT3_3:
              ANDIM PORTC,1101B;关闭PC.1输出
              ADI F_TIMER,0010B;定时时间是否到
              BA1 OUT3_3
              ANDIM F_TIMER,1101B
OUT3_4:
              ORIM PORTC,0010B;PC.1有输出
              ADI F_TIMER,0010B;定时时间是否到
              BA1 OUT3_4
              ANDIM F_TIMER,1101B
              JMP OUT3_3
               END

楼主:
TIMER1的中断时间又成了131ms了

网友A:
1.这段改成以下样子:
";TIMER初始化
LDI T0,00H;选择外部时钟
LDI TM0,07H
LDI T0L,00H
LDI T0H,00H
LDI TM1,00H;2048分频
LDI T1L,00H;timer1设置
LDI T1H,00H
LDI IE,0110B ;打开timer0、timer1中断"

2.这段改成这样:
TIMER1_ISP:
              STA AC1_BACK,00H
              ANDIM IRQ,1101B
              ORIM  F_TIMER,0010B
TIMER1_END:
              LDI IE,0110B
              LDA AC1_BACK,00H
              RTNI

楼主:
还是不行,时间还是131ms

楼主:
为什么就不行啊,这两个定时器肯定相互产生了影响啊

网友A:
;***************
;程序
;****************
               ORG       0000H
               JMP       REST
               RTNI
               JMP       TIMER0_ISP
               JMP       TIMER1_ISP
               RTNI
;****************************
;TM0中断服务子程序
;****************************
TIMER0_ISP: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011B
              ORIM F_TIMER,0001B ;设置“5ms 到”标志
              BA0 TIMER0_END
TIMER0_END:
              ORIM IE,0110B
              LDA AC_BACK,00H
              RTNI
;****************************
; TM1中断服务子程序
;****************************
TIMER1_ISP:
              STA AC1_BACK,00H
              ANDIM IRQ,1101B
              ORIM  F_TIMER,0010B
              EORIM  PORTC,0010B
TIMER1_END:
              LDI IE,0110B
              LDA AC1_BACK,00H
              RTNI
;****************
;上电初始化
;*****************
REST:
               NOP
               NOP
               LDI  DPL,00H
               LDI  DPM,03H
               LDI  DPH,00H
POWER_RESET_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LDI  TEMP,00H
               ADCM DPM,00H
               BA3  POWER_RESET_2
               JMP  POWER_RESET_3
POWER_RESET_2:
               ADIM DPH,01H
POWER_RESET_3:
               SBI  DPH,01H
               BNZ  POWER_RESET_1
               SBI  DPM,04H
               BNZ  POWER_RESET_1
               CALL XTJCQ_IST              ;初始化系统寄存器
XTJCQ_IST:
               ;PORT口初始化
               LDI   PORTA,00H
               LDI   PORTB,00H
               LDI   PORTC,0001B
               LDI   PORTD,0FH;打开上拉电阻使用低电平按键有效
               LDI   PORTE,00H
               LDI   PACR,0FH
               LDI   PBCR,0FH
               LDI   PCCR,1110B;输出口
               LDI   PDCR,1000B;输入口
               LDI   PECR,0FH
               ;TIMER初始化
               LDI   T0,00H;选择外部时钟
               LDI   TM0,07H

               LDI   T0L,00H
               LDI   T0H,00H
               LDI   TM1,00H;2048分频
               LDI   T1L,00H;timer1设置
               LDI   T1H,00H

               LDI   IE,0110B ;打开timer0、timer1中断
LOOP:
                NOP
                NOP
                LDA   WDT
                JMP LOOP
                                                                                                    你按上面的程序修改一下,然后测试PC.1口的波型.

               END

楼主:
这个时间差的更多了啊

楼主:
你这专家弄这个都那么费劲,看来问题很严重啊,我就想知道我这个程序错在什么地方啊,难啊

网友A:
你这专家弄这个都那么费劲,看来问题很严重啊,我就想知道我这个程序错在什么地方啊,难啊
引用 楼主:

我不相信我的程序还有问题.
我在自己的机子上做了测试,很正常.
图片如下:

程序如下:

网友B:
哥们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测试的,我也想下一个.告诉我,谢谢

网友B:
哥们,你用的是什么软件进行测试的.我也想下一个.告诉我,可以不

网友A:
哥们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测试的,我也想下一个.告诉我,谢谢
引用 网友B:

是用中颖仿真软件IDE66,这有软件仿真功能,用虚拟器件来测试的.

楼主:
呵呵,我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啊,我只是注意了下面的这些设置,原来问题在上面的用户寄存器定义上,地址我定义错了F_TIMER  EQU 3H,应该是F_TIMER EQU 3FH才对的啊,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面这个我这样时时扫描按键可以吗?这样定时的时间更精确些
OUT3_3:
              SBI PORTD,0FH;时时扫面按键
              BNZ MAIN1
              ANDIM PORTC,1101B;关闭PC.1输出
              ADI F_TIMER,0010B;定时时间是否到
              BA1 OUT3_3
              ANDIM F_TIMER,1101B
              SBIM DELAY1,01H
              BNZ OUT3_3
              ANDIM F_TIMER,1101B
              LDI DELAY1,0EH
OUT3_4:
              SBI PORTD,0FH;时时扫描按键
              BNZ MAIN1
              ORIM PORTC,0010B;PC.1有输出
              ADI  F_TIMER,0010B
              BA1 OUT3_4
              ANDIM F_TIMER,1101B
              JMP OUT3_3

网友A:
按键扫描的部分只要能实现您的设计要求都是可以的,因为每个人的写程序习惯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楼主:
好的,谢谢啊,我现在想怎么显示部分,想用74LS164来驱动数码管,请问在软件上应该怎么设置?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供参考的

网友A:
有问题是好事,有了问题,你如果能自己先查查资料,仔细分析一下,如果还有不明白,再把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得到答案后,您的**会更深刻,也会更快转化成您自己的东西.

您自己再想想...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例子想也没有地方去想啊

楼主:
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