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材质问题?

楼主(2010-01-18):
 请问下电子元器件的PIN脚都是由什么材质做的? 我知道的导电的东西有金,银,铝,铜, 那么我想问电解电容的引脚是由什么材质做的? 还有IC的PIN脚又是什么材质做的? 是铝吗?还是铜?外表是不是还镀了锡? 谢谢回答!

网友A:
双列直插芯片引脚多半是黄铜镀铅锡合金,陶瓷封装偶有镀金的。
分立三极管包括MOS管多半也是黄铜镀铅锡合金。
电解电容引脚一般纯铜镀锡,电阻引脚现在有用铁镀锡的。
玻璃封装二极管引脚是铁镍合金镀锡。
从未见过铝材引脚。

网友B:
牛!
了解的这么深入!
2# maychang

楼主:
二楼的太专业了,非常感谢~~~~~~~~

网友C:
二楼太专业了;我们都学到了东西

网友D:
铝的,估计也不沾焊锡吧

网友E:
铝本身是很容易粘锡的,只是不能在空气中焊接,因为铝容易氧化并在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
简陋条件下焊接铝板什么的可以先刮一下(去掉氧化层),涂上足够多的松香(主要作用是隔绝空气中的氧气),用大功率烙铁头挂锡,轻轻压住来回挫几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