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K芯片PB_4/PB_5输出异常

楼主(2010-01-18):
PB4/PB5设置成输出,高电平只有0.5V左右,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原因找到了,
PB4/PB5只有开漏输出,要得到高电平需要上拉电阻
由于没有上拉电阻,所以电平上不去

网友A:
自问自答。。。,支持

网友B:
又是一个忘记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C:
是的,如果不上拉,就处于高阻态

网友D:
:)讨论下也不错啦

网友E:
一直不是很理解高阻态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F(2010-09-11):
高阻态可以理解成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