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9200打电话,有三个数字老是发不出去?(附电路)

楼主(2010-01-18):
(无正文)

楼主:
再附上一张图,在线等。。。

网友A:
串行模式没道理鸭,若是并行模式,则有可能是数据线D3出问题,检查你的数据通讯程序

HT9200AB 双音多频(DTMF)信号发生器使用说明

楼主:
发现1,4,7这三个数字的高频部分都相同。
头都快想爆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上传我的程序。请指导。
如果拨打没有1,4,7这三个数字的电话是OK的。

716 Bytes

网友A:
unsigned char table_dtmf[] = {0x0a,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d,0x0e,0x0f,0x00,0x0b,0x0c};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    #
//==============================================================================
//延时10ms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while(s--)
    {
       for(i=0;i<9000;i++);
    }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num)
{
    //将num的低5位发送出去,先发低,后发高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
       if(num&0x01)
       {
          HT9200_DATA_HIG;
       }
       else
       {
          HT9200_DATA_LOW;
       }
       HT9200_CLK_HIG;
       __delay_cycles(40);
       HT9200_CLK_LOW;
       __delay_cycles(10000);
       num>>=1;
    }
    HT9200_CLK_HIG;
}
//==============================================================================
//拨号
void dial(uint8 *ip)
{
    unsigned char num;
    CLI();
    sys_call_flag =1;
    call_pulse_cnt = 0;
    while((*ip!=0x20))
    {
        HT9200_CLK_HIG;
        HT9200_CS_LOW;
        delay10ms(1);
        num = *ip++;
        send_byte(table_dtmf[num]);
        delay10ms(60);          //延时600ms,发送DTMF
        HT9200_CS_HIG;
        delay10ms(1);
    }
    HT9200_CS_LOW;
    delay10ms(1);               //延时10ms,以使其起振
    send_byte(0xff);
    delay10ms(10);              //延时100ms,发送DTMF
    HT9200_CS_HIG;
    SEI();
}

网友B:
C34,R58小了点,C58去掉应该马上就通了

网友B:
看错,是C59

楼主:
现在用市场上卖的家防的电路板,用我的软件拨号,发现一个问题:
拨打本地的手机和固定电话没问题,拨打外地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