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表

楼主(2010-01-18):
请教各位大侠:
220V/60HZ的正弦表怎样计算?

网友A:
上大学的时候编过,turboc 2.0,不过现在是找不到了
很简单的,
fopen()打开一个文本文件
for(i=0;i<360;i++)
{
       逐个角度计算一遍
       fprintf()输出到文件
}
fclose()关闭文件
然后把文件内容复制到单片机工程里即可

如果你对速度要求不高,直接算也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