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版的串口程序,带超时判断的,谢谢!

楼主(2010-01-18):
原来是用汇编写程序的,最近搞了个系统,用资料上的方式算波特率老是不准,总要自己把用公式算出来的值上下加减一,一个一个试才能收发正常,很郁闷。现在也用C写了一点点小程序,但串口这是个问题。

    原来用汇编写就是定义接收,发送缓存区,接收或发送数据的时候判数据长度,够了就置缓存无效,不够的话继续。另外还有通讯超时判断。   但现在写C没人代,也没什么好程序,KEIL里自代的都看过了,但不知道怎么在C里设置通讯超时,有程序的麻烦发个,顺便加点注解,谢谢!

网友A: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unsigned int time_out;
在串口中断里,收到数据帧的帧头(第一个字节)后,将time_out设为一个数值,例如100:
time_out=100;

在定时器中断里对time_out进行递减:
if(time_out>0)
       time_out--;

然后在主程序循环或者串口中断里判断time_out,当time_out等于0且尚未接收完成时,则认为超时了……遂清空缓冲区。

网友B:
中颖51单片机的串口例程,带超时退出.其工作原理可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先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