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引脚不能焊接

楼主(2010-01-18):
应该镀什么材料易于焊接,谢谢!

网友A:
铜,镍,锡,铅、金、铝等应该都是可以的。

一般不锈钢的PIN焊接可以这样试试:用挫刀使劲挫一挫,然后用大功率的可调温烙铁把温度调到最高焊接看看。

网友B:
不锈钢材料是一种特殊材料,但并非不可焊接,只是助焊剂要利用得当。其实,用硫酸锌助焊不锈钢,比焊铁、铜容易得多。焊接时烙铁功率的选用应视被焊部位的大小、不锈钢材厚度来决定,烙铁的功率一般用75瓦就够了。
    硫酸锌助焊剂的配制方法是:首先把硫酸倒在玻璃容器里,然后把锌放入容器内(若无锌,可用普通干电池锌皮)此时会发生化学反应,冒出白烟,等待反应完毕就可以使用了。使用时要注意安全,因为他的腐蚀性很强,一旦物体接触了它,应速用清水洗净。焊接时用木棒蘸涂助焊剂在被焊处,注意涂抹面积尽量不要太大,因为助焊剂涂到哪里,焊锡会跟到哪里。焊完后需用酒精或其他溶剂清洁焊接处。

你可到电子商店去购买那种盒装的焊锡膏,焊接前把焊接面擦干净,放一点焊膏在焊接面先焊上一层锡,然把两焊接面接触良好,固定好位置不让其移位,把焊锡适当堆成一园顶状即可。

医院牙科有磷酸锌溶液要点就可以了,但愿你家有亲戚在医院

找点盐酸放小并内,再取电池外负极的锌皮放进去(在室外通风处操作,别盖上并盖),此时锌皮溶解并产生氢气泡,即成最好的焊剂--氯化锌液,注意有腐蚀性,别沾衣服上,焊好后用湿布抹净或水洗,此焊剂比焊锡膏好用多了,特别是焊铁件或不锈钢.

网友A:
不锈钢材料是一种特殊材料,但并非不可焊接,只是助焊剂要利用得当。其实,用硫酸锌助焊不锈钢,比焊铁、铜容易得多。焊接时烙铁功率的选用应视被焊部位的大小、不锈钢材厚度来决定,烙铁的功率一般用75瓦就够了。
  ...
引用 网友B:

老T的方法太危险了,呵呵,做工程的多数都知道这些办法,但一般是不用的,小批量的用大功率烙铁使劲烫,多数都能焊接上,除非这不锈钢质量太好了,一般不锈钢杂质还是比较多的,大批量的还是尽量让厂家换材料把,呵呵,不锈钢也不便宜。

不过老T说用锡膏能焊接上,这个俺就不知道了,估计还是要挫一挫弄弄干净,应该还是要用高温使劲烫烫才成。

网友A:
点焊也可以,再加一道工序就是拉。

网友C:
老T太折腾了, 点焊很快啦.不要死劲的烫.

网友D:
网上有一种专用的不锈钢助焊剂,去买点试试看。我是在淘宝上买的,卖家好像在苏州的,

网友E:
不能焊接时因为引脚氧化了,并不是说不能焊接,而是不容易吃锡

楼主:
不是氧化,挫了也不行。

网友A:
不是氧化,挫了也不行。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是氧化,搓的原因只是把表面的处理一下并弄毛糙一点,一般质量不高的不锈钢,此时用大功率高温烙铁,有的还是能焊接上,只是焊接稍微困难点而已。

网友F:
呵呵 T叔的方法挺使用的

网友G:
要一个没电的干电池,短路,过段时间电池有液体流出,用这个做助焊剂试试。以前我用这个在一把很厚的电工刀上上了点锡,结果锡弄不掉了,只能磨掉

楼主:
:)不锈钢助焊剂挺好用。

网友H(2011-11-02):
然后把锌放入容器内(若无锌,可用普通干电池锌皮)此时会发生化学反应,冒出白烟

网友I:
焊膏不好用。氯化锌好用。不锈钢氧化快,跟铝一样,表面氧化膜擦掉就可以焊。

网友J:
不锈钢氧化了就能焊接了,就是因为没有氧化无法焊接。

网友K:
Google关键字:不锈钢焊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