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asm文件无法更改

楼主(2010-01-18):
boot, IO, pi, ps, ui
我用了一个外部中断,自己写的函数名 void hall_ISR_C(),需要在boot.asm文件中,
org 1ch
jmp _hall_ISR_C
可是build之后,提示是否要重新载入,点“yes”之后,boot.asm文件就变成了PSOC_GPIO_ISR,这是为什么啊?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没有修改boot.asm,但我修改了lib下的一个ASM文件,每次gengrate都更新了,烦死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修改boot.asm文件可以通过修改boot.tpl文件来达到彻底修改的目的。如果修改别的designer生成的库文件。那就不要再generate了,,直接build就可以了(不回重新更新库文件)。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按照4楼的朋友方法!我结贴了!

网友C:
直接build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