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MMC卡读写的疑问

楼主(2010-01-18):
最近在玩用51单片机读写MMC卡,看手册的时候有些不明白。我用的是MMC卡哦~
在SPI模式时:
1、读写单个数据块的时候需不需要CRC校验码呢?一个字节?两个字节?
2、写玩数据的时候MMC卡会返回一个数据应答,可是读取一个数据块的时候没有返回应答数据,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独处的数据已经完成了呢?谢谢~

楼主:
咋就没人有反应呢?

楼主:
哎呀~这贴不能沉啊。。。谁帮帮忙咧~

楼主:
进来看的兄弟,如果不懂的也顺便帮忙顶下啊~

楼主:
趁机捞分~哈

楼主: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的。。。

网友:
不懂这方面的

网友A:
读数据时先查同步头"0xFE",然后读512字节(假设扇区大小设定为512字节),然后再读2个CRC码,就完事了.拉高CS线.
可参考一下ZLG出的那本好象叫<ARM软件开发教程实例二>的相关章节.配套的源码,网上能找到.

网友A:
猜想,SD卡发出同步头时,数据已放入缓冲区,然后让宿主机通过SPI接口只管读就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手册上面也是这么个方法,感觉有点不是很妥,因为写数据时除了返回CRC码还返回一个应答数据~读数据却没有,感觉有点怪哈~多谢古道热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