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动式开关的电气特性

楼主(2010-01-18):
(无正文)

网友A:
随便说说::
1、材料、结构等的不同,其接触电阻不一样,耐压值也不一样,散热不一样。。。。
2、长时间超过额定电流电压,寿命减小,触点烧毁等

网友B:
烧毁大概还不至于,但超过额定电压电流工作后,容易因火花而造成接触点氧化,再使用时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