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共模抑制能力

楼主(2010-01-18):
“由于光耦合器的输入端属于电流型工作的低阻元件,因而具有
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我看到的一句描述。
请问:电流型工作的低阻元件和共模抑制能力有什么因果关系?
我只知道在差分放大电路中Voc=Aoc x Vic,理想状态下看成0v.
但是实际不等于0V,才会引入共模抑制比。就是说与Vic有关,与
低阻元件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正确理解:
1, 你那共模是以初级为参考的,  发光管压降小, 所以初级共模小.
2, 虽然光耦初次级不共地, 但初次级地之间相互共模干扰可能很高, 加上初次级间光耦存在耦合电容, 在高压高频干扰下,光耦也不一定抗干扰.
3, 抗干扰取决于对干扰源,途经的深刻理解和精心设计以及准确的预见能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光耦的共模抑制能力”主要由其隔离所致,两个系统电隔离自然共模干扰就相对小。另一原因是光耦的驱动为电流源,而光耦自身输入阻抗很小(其实是电流型器件),故其共模电压干扰不会对其电流有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