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压敏电阻有什么作用,511K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8):
不知道压敏电阻有什么作用,以下这个是压敏电阻吗?511K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压敏电阻的电压-电流关系很像稳压二极管,但两个方向对称。
通常压敏电阻用于过压保护、消除火花等等。
这个是压敏电阻,511表示该压敏电阻转折电压为510V。前两位数字表示数值,后一位表示零的个数。

网友B:
通俗的讲,可以抑制电源两端上的浪涌电压。

网友C:
能详细说说怎么抑制的吗?

网友D:
电压升高 电阻值变大 以保证分压 跟电流不变?

网友E:
电压升高 电阻值变小,电流增大。如果电压过高会击穿,甚至爆裂。

网友F:
510V!
当电压急剧增大时,压敏电阻的电阻急剧减小,使保险丝熔断,达到保护作用!
正常工作是,其电阻值很大,对电路的正常工作没有影响!